我想问下液晶显示器 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楼主(2013-09-24):
我的优派显示器闪了一下 就黑了 不显示了  闪亮的时候 能看见主板的信息 这是什么原因啊  怎么处理啊  昨天还好好的 昨天晚上 下了一夜的雨  是不是受潮了啊

网友:
是不是每次开都会闪一下啊~··你哪的啊~··拿来修啊~·100块

网友:
你看看屏幕排线怎么样

网友:
能亮灯不?是供电是否正常,每次开都会亮一下吗?再看驱动板。

网友:
电源灯能亮  开显示器电源开关  能显示一下 就是闪一闪 就黑了  能看到电脑显示的内容 然后就黑了 关了再开 也是一样

网友:
你这现象就是灯管或者电源一体板的高压板部分问题
1秒都没有就灭了很大原因是灯管问题   亮2 3秒灭高压板问题大

网友:
灯管可能虚焊了。
没工具处理不了的,有工具了,换灯管可是个细致活,没拿坏屏炼过的,很容易搞坏。

网友:
很简单啊,把屏拆开,在屏的顶部和底部都有灯管,看哪根灯管有问题就换了。

网友:
明显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高压枚

网友:
他们都说了,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网友:
我没有碰过楼上说的故障,但楼楼主所说的现象碰过好多,基本上都是电源板 的问题。

网友:
闪下就黑,说明背光电路出现保护,灯管,高压板都有可能,少部分是高压板电路电容鼓包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驱动板也有可能  我修过的大部分都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查高压跟灯管吧。。。

网友:
不是电源坏了,就是高压板挂了

网友:
我也支持高压板或者灯管

网友:
虚焊电容驱动板

网友:
我也感觉高压或灯管

网友:
新人再回个贴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