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求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楼主(2013-09-24):
我有一旧功放,现在有一声道声音正常,还一声道没有声音输出只有很大的电流声,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竟然有30V的电压输出。
具体请看图:

在上一张未加字的图:

4个功放管C4468都已经换了。求各位师傅指点下该从哪里下手?

网友A:
前级查了吗?特别是那两个发热的三极管。功放双声道的两个声道完全一样,可以对比查一下。

网友B:
难道是那CD4052的集成IC坏了??

网友:
有那么大的电压输出,还不把你的喇叭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那CD4052的集成IC坏了??

cd4052是电子切换开关

网友:
你将左右两边的元件对比量一下,特别是三极管和电阻。左边好象进过液?

网友:
跑跑线撒  看连接到哪里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级查了吗?特别是那两个发热的三极管。功放双声道的两个声道完全一样,可以对比查一下。

把其中一个9014换成了5401现在声道没有30V电压输出了,也有声音了,但是那2个5551三极管还是发热,换成8050也还是发热

网友:
检查电阻,偏置电阻有问题,出现偏置电压,应该是偏置电阻不平衡,建议楼主找个OCL典型电路对比看看

网友:
还有是否自激了,检查贝如尔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