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3b通电后的7脚电压7.4v正常吗?

楼主(2013-09-24):
我有块电源板,上电后,次级输出DC5V没有,量400V电容两端有+316v,拆掉开关管量2843B的VCC电压为7.4v,再量8脚的Vref只有0点几伏,不到1伏的样子,3个683的启动电阻也拆下来量过每个都是67.8k,原来3843B也换了一个2843B上去,附上下图,请高手帮忙。按照原来电路板设计,启动电阻用3个683的电阻能得到2843B用的Vcc电压吗?现在7.4v对吗?怎么算?

网友:
用外接电源12V接在7脚,看8脚有没5V出来,先判断芯片好坏

网友:
7.4V肯定不对啊,不过启动电阻用3个683还真少见,不过原来的2843是工业用品,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不就明白了,呵呵...

网友:
用外接电源12V接在7脚,看8脚有没5V出来

网友:
我在7脚上外接了9v的电压,8脚输出有5v,这样说明芯片没有问题。
但是用3个683的电阻串联得到的只有7.4v的电压,我也没有换过电阻,怎么回呢?

网友:
下面两个图片中:低压锁定门限、启动门限和接通后最小工作电压,哪个是2843的工作所需的电压啊?

网友:
8端有5v说明芯片正常。
你可以尝试短接一个68k试试(启动电阻68kX2就够),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