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SL410K进水机

楼主(2013-09-24):
开机一会后掉电,换过CPU场效应管,跟CPU供电芯片isl6266A,现是CPU供电电压是1.03,可以开机30秒左右掉电6266A,VCC,3V3,VDD都有,第47脚时间信号电压是多少,我这边测是低电平,还有一点是44脚VR-ON开启信号用表笔搭上按开机无作用,或者开机后用表笔碰44脚开启信号一下就掉电,请问各位大师这个是什么问题,想放弃这台机了

网友:
怎么没人答复

网友:
进水机,大家没法给你思路,只能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