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新的硬盘不给力

楼主(2013-09-24):
WD蓝盘单碟1T WD10EZEX,一年没到出了坏道官方工具检测08坏道太多,换了一个新的,MHDD4.6检测<150的5个,<500的8个,换了一台机再测一下还是5个和8个,不过8个的LBA号完全不同(比较接近),这盘子都不敢用啊,之前那个拿来测出才<150的2个而已,一年不到已经挂了.现在应该怎么处理法?

网友:
我现在是想怎么样把<500的搞没有,这就能用了.补充一下: 这个盘用官方工具是PASS的.

网友:
既然官方检测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排除MHDD误报。
分区装系统,看看是否正常使用。

网友:
就算有坏道,也不用自己修吧,既然是新盘,为什么不保修呢。

网友:
至少也得用个半月一月的吧...或者就砸砸或吸吸了继续换?

网友A:
这样的盘不影响使用,但我关心的是,你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盘不影响使用,但我关心的是,你的电源是不是有问题了。。。

我也想过电源是否有问题,我把硬盘装到一台HP上跑MHDD,<500的块还是有8个,不过位置和我家里扫出来的不一样.有绿块我用着就很担心了,有<500的更是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