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进水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3-09-24):
型号: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进水,不开机。
维修:
送到同行那里看过,结果拆开一看,同行就说换板吧,没法修了。
上图

二话不说,用酒精清洗干净,扔烤箱里,烘了3个小时,取出来后,上电,0.6A,PCH有点热。先把PCH和EC换了吧,上面的电容和引脚都腐蚀成这熊样了。。。
换好之后,触发,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无+VGFX_CORE,查了下论坛上,很多人都在求助关于无+VGFX_CORE此电压的维修思路。、。。好吧,自己慢慢修。。+VGFX_CORE此电压产生肯定是所有电压都正常之后,顺着各个电感去查后级供电。病根找到了。。

+3VS +5VS +1.5VS 均为产生,乖乖。。R647  R646  R56 与+VSB断线,飞线。。。
通电亮机!!!

网友:
LZ真是强人,不过进水板修好了,可能还存在一些暗病,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把思路写的更加详细一点

网友:
给我感觉,仁宝的板子断线就十有八九跟平转平的管子有关系。

网友:
VSB 上拉电阻断线 导致二级电压不出 ---进水的机器比较多出的问题

修好同行认为换版的机器 才是真正的芯片级维修

网友:
有些机器电源芯片的供电使用待机电压,有些机器电源芯片的供电使用S0电压。G470这么新的机器为什么电源芯片的供电使用待机电压

网友:
这进水也不是很多啊?要是太多我也不愿意去修,怕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