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i5 独显 板号daum8amb8d0 rev:d触发掉电

楼主(2013-09-24):
收到一台dell n4010 i5 独显 板号daum8amb8d0 rev:d触发掉电。刚接上电源时即触发,电流从0.005跑到0.032然后能上能马上变成0.011,再然后就是回到0.005。此时不拔掉电源插头按天关也是这样。板上有3.3V,就是全过程都没有5V。有人在论坛上说要开机了才有5V,不知是否这样。在论坛里下载了一对BIOS刷上去也是一样。无语。请高手指教!!!

网友:
第一个供电是内存~一定是桥了

网友:
为什么呢?能不能说详细一点啊大侠?

网友:
看是哪个代工的,再看看上电时序,最好看看有米有短路

网友:
触发时显卡和CPU都没有供的的。。。

网友:
哪个代工的主要看哪里呢?请指教!!!

网友:
明显的后面短路了!

网友:
测电压,瞬间看是否有

网友A:
终于搞定了,是显卡坏了,加焊下就了,要彻底的话就得换掉它!!!顺便把这台机的BIOS和EC传上来!!谢谢各位出谋献策!!!

4010 ec.zip

4010 bios.zip

网友:
我测试了。可以用

网友(2013-10-25):
有没有图纸呀,我要找图纸

网友:
有图纸吗这个版号的,我也在修这个版号的,上电后电压不全需要图纸有吗楼主提供一下!

网友: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天意wx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正常的,只有3V我修过

网友(2014-06-25):
很好啊,,学习中

网友(2014-07-28):
正在维修中 可跟你的现象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定了,是显卡坏了,加焊下就了,要彻底的话就得换掉它!!!顺便把这台机的BIOS和EC传上来!!谢谢各 ...

你的这个BIOS和EC是好的吗

网友:
之跑到0.03怎么会和显卡有关呢

网友(2014-08-29):
我的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广达代工掉电。查HWPG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待机有点偏大。先排查短路。再逐个量电压看哪个没出来

网友:
显卡出问题会有这样的现象,,,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