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昭阳K42G装系统时卡在硬件检测那死机

楼主(2013-09-24):
      一台昭阳K42G在装GHOST时卡在检测硬件,正要装驱动那死机,拆掉声卡芯片后,能正常过去,换了一块声卡芯片上去也还是一样的卡在检测硬件上,不知道哪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是南桥问题了,求思路

网友:
在BIOS关掉~装好系统装驱动~在打开声卡~就可以啦

网友:
LZ违背了先软后硬的原则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不一定是声卡问题。

网友:
安装版 试过没啊

网友:
安装版试过了但驱动打上去系统没声音

网友:
测量声卡周边电容有无明显短路,供电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