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自动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3-09-24):
       一台ASUS X42J的笔记本客户说进过水的,插上电源就会自动上电但是不能显示。拆开主板主板型号是K42J REV:4.1.插上电源就会自动上电,电流会上到1.22然后会掉到0.74左右然后再回到1.22,用万用表量电压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只是CPU的电压稍微低了点只有0.82.其它电压都是正常的。量了一下开关上有3.3V电压也有跳变。我怀疑是EC的问题就先把EC给换掉了。换完以后还是老样子。后来在网上看了下自动上电会和电池有关,我就把电池和底座都换掉了。可结果还是一样。最后,我就把HM55的桥给换掉了,换了也还是一样。仍然自动上电。没办法只能再继续量,我用示波器打各个电压的波形,其它的都正常打到CPU的时候一个电感有正常的波形,而另一个却没有波形,难道这个CPU也坏了?请各位帮忙分析 一下,还会有那里引起。

补充内容 (2013-9-27 08:30):
此机已修复。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BIOS我也重新刷过了。

网友:
水还不够干吧~···

网友A:
楼主设备威武,不过电感本身就是绿波的,一边杂波一边无杂波的,楼主测的什么电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吗~··

我们是小店,我没你那么高级的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设备威武,不过电感本身就是绿波的,一边杂波一边无杂波的,楼主测的什么电感呀?

我测的是CPU的两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的是CPU的两个电感。

你测的CPU的供电电感吧?供电电感本来就一端有杂波一端是平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