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加电跑到0.4不动

楼主(2013-09-24):
下午来了个客户,说机器不亮,  师傅不在家,我就接下来了,插上电流表,跑到0.44就不动了,求迅维的大神给思路,

网友:
擦下内存条就好了~·

网友A:
显卡加焊一下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 ibm的bios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试试 ibm的bios容易坏

一会试试,师傅不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加焊一下

到最后再试一下把

网友:
放心~··搞坏了你 师傅修啊~·咱大家都一样

网友:
越怕越学不会

网友C:
0.4   估计南桥了

同意 迅驰的机器南桥很爱坏的 T40是可以插诊断卡的 我估计插诊断卡也是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C:
0.4   估计南桥了

晕死啊     不能查诊断卡,弄得我头都大了  一点信心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