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花屏

楼主(2013-09-24):
联想Y450  WIN7下打开二级菜单花屏,不装显卡驱动不花,装XP看视频花屏,驱动官网下载的,显卡芯片N10P-GS-A2重新值球过,显存加焊过,无果。各位大侠,谁知道是什么原因的情告知,小白在此先谢过!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A:
内存检查没有?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检查没有?

内存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存的问题吧

我也感觉是显存问题,今天定了,等到货了换了试试,谢谢哥们

我也是

网友C:
用测显存工具跑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存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测显存工具跑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存出问题了

我是小白,想请教一下,测显存工具是什么东东?怎么用啊?

网友:
显存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两颗两颗换

网友:
可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测显存工具跑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存出问题了

你右侧显存的工具吗 麻烦给我发个 如果愿意请回复下 给你邮箱

网友:
我也有个差不多的,换显卡,换显存,不管用,,不知道为啥

网友:
楼上换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换显存后啥结果呢

网友:
显卡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内存,显存,显卡。都换了。。不行啊。

网友:
换驱动吧  兄弟  你进PE试试     显存  内存  驱动   基本就是这几个方面

网友:
rqm换一个试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