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修h61,集显供电应该是多大啊?现在开机滚动条刚滚就死机

楼主(2013-09-24):
忘记型号了,反正是h61的主板,雷击的。
拿来时已经去掉网卡,上电不亮机,没有pci槽也不知道跑不跑码。 刷bios亮机了,u盘启动进dos还行,pe就只到滚动条,还没滚就卡了。硬盘启动,还是滚动条刚要出来就卡。

检测:换内存发现板子还挺挑,换别的3代内存直接不亮机。查cpu供电,芯片pdf实在找不到,多方了解得知输出3路+1路。3路驱动cpu_core,一路驱动集显供电。 cpu供电1.13,显卡供电0.46,是不是有些过低啊?卡屏是供电的原因吗?

实在没经验,请了解的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雷打坏的 3.3V电压 有问题,重点在3.3V上面。

网友A:
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应该没问题,先检查一些外设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应该没问题,先检查一些外设看看有没有问题。

到滚动条了,会是哪里影响呢?就一块裸板+内存+u盘,没有什么别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滚动条了,会是哪里影响呢?就一块裸板+内存+u盘,没有什么别的设备了

用安全模式进一下系统,看能不能进。若能进可能是外设的问题,我所说的外设是集成在主板上的设备如网卡,声卡之类的。安全模式都进不了的话有可能是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