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盘500g MK5076GSXN 偶尔能认,马上掉,多谢!!

楼主(2013-09-24):
东芝本盘500g MK5076GSXN 偶尔能认,认到马上掉,请师傅们帮忙指点下,多谢!!用手压主控位置,认的几率大,

网友:
没加焊下主控试试?

网友:
先换板试试
也许是有严重坏道。

网友:
加焊试了,不行

网友:
估计是有坏道比较多,支持换板试一下,

网友:
可能固件区有坏道

网友:
G表损坏

网友:
悲催的东芝 我有个新750G的盘 才考东西进去几次 现在连盘都不认了 还有个320G的上哪换板子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