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5G 奇怪问题,高手进来。

楼主(2013-09-24):
          修到一台ACER 4745G  一代I3 NV独显。故障是用电源开机,按开机键 电流可跳到0.4左右,不固定,然后掉电。等几秒后回自动加电,然后可跑亮机,无任何问题,可以正常使用。亮机后按开关关机,然后指示灯闪一下又掉,等几秒又会自动跑亮。刷过EC和南桥BIOS(刷了好几个),故障都一样。经测试,瞬间掉的时候,全部电压都出了,只有独显显卡电压没出,经掉后自动上电至亮机,显卡电压是最后开启的,要等CPU跑码了 才会有,所以掉电时 无显卡电压正常。已经换过HM55 桥,假焊过CPU座子,还是一样。进系统看见独显驱动打不上,于是加焊显卡,然后还是要掉一次电才能亮机,进系统看独显已可以正常使用。。。         还有只用电池开机的话,指示灯闪一下 瞬间掉,不会再次自动上电。。。用电池的时候,电压也瞬间都出了。。。。最后把CPU供电电感翘起来,发现上电到0.4几不掉电了。。于是乎推断是CPU电压过后的毛病。。。。。实在没招了。。。请大家指点。。。。。。CPU 供电芯片 2个上管已经换过了。。。

网友:
这个毛病老火

网友:
网卡查了没有。

网友A:
CPU大电容更换掉试试,电容现象居多,也能是某电容故障导致时序紊乱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大电容更换掉试试,电容现象居多,也能是某电容故障导致时序紊乱造成的。

这机器无CPU大电容 CPU背面有2个滤波电容。。。我也觉得应该是电容这边引起的。。。

网友B:
这机器别换HM55 啊  不然管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别换HM55 啊  不然管不了机

他原来就是HM55啊~~~~~~~~~~~

网友:
在查一下NEC大电容。

网友:
掉点的时候查下显卡供电的使能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别换HM55 啊  不然管不了机

换过HM55 会关不了机吗?没发现有这故障

网友:
为了积为回贴帮顶

liuyongyi168861 -10 严禁灌水

网友D:
I3的CPU也容易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I3的CPU也容易坏哦。

换过啦。。。。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HM55 会关不了机吗?没发现有这故障

藐似有这故障。。。。。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