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智能主板装完系统重新启动进入安全模式

楼主(2013-09-24):
遇到了2次,2次都是这种七彩虹智能主板的,是多少版本的不知道,上次那个是装上系统怎么都进不去,后来发现是这个智能BIOS搞的鬼,搞过后可以进系统正常,可是每次开机都会进入安全模式,然后就是硬盘检测,刚开始以为是他系统的问题,直接跟他说硬盘的问题,今天又一台七彩虹装系统的,在bios里改了USB-CD ROM重新启动,他自己又自动改回去了,搞了半天没搞定,后来直接用光驱进入装的系统,装好后发现重新开机又跟上次那个一样,进入安全模式,进入属性调整为10秒,可进入还是30秒
但这次没有检测硬盘,搞了很久还是没搞定,正常光机,开机就自动进入安全模式

网友:
不会是你键盘的问题吧????是新主板还是?

网友:
肯定不是键盘的问题了,我这个键盘专用修电脑用的,修了那么多,装了那么多系统多没问题,就碰到七彩虹的就这样,在说了上次装的那个七彩虹的好像还不是这个键盘,不是新主板,是顾客拿来装系统的

网友:
你能把数秒的图拍下来吗~··是XP还是windows7,我感觉是不正常关机引起的~·
默认应该还是正常启动啊~···只有按F8才会有的画面?真没见过~~
刷BIOS试试吧~~··可以进PE刷的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七彩虹的板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