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长城M932白屏维修-飞线大法

楼主(2013-09-24):
型号:长城M932     屏号:HT185WX1-100
  故障现象:开机白屏,慢慢显示出图像,颜色失真。有拖尾现象。
    维修思路:故障原因VGH电压没加到侧边的TAB IC上。修理方法,从逻辑板上VGH电压点接一条线到侧边任何一个TAB上(我焊接的是TAB上的第5个焊点,从上往下数) 如图:

  注意事项:TAB焊接要特别小心,焊盘非常的柔韧。因此焊接速度快上快下。不可温度过高。最好先打上焊油,然后上点锡。这样有助于焊接。
    修复后的效果如图:
     再次把维修历程分享给大家,祝你们成功!!!

 会员13088942元2022-12-6 09:29
 会员5931672元2022-9-21 17:13

网友:
佩服,每次我看到白屏的显示器都直接说报废了。修不好。看来以后得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2014-03-30):
怎么只有一个主题  没有下文呢

网友:
我因为这个帖子赚到钱了,想谢谢班主

网友:
的确有用啊,借着楼主的经验,直接修好了

网友:
又学了个经验,错过几次赚钱的机会了,下次记住这个型号

网友:
中间怎么有一条线?这样的我也试过飞一条线到VGH和屏旁边的小小集成IC的5脚,机器还在手上,但是发现街上去还是白屏,没办法了修起来价格都报不上去,不打算修了

网友:
不错  很OK  修好了一个联想的18.5

网友:
楼主我现在也有一个白屏的。我的跟你不一样H215WLCM-VH01H的也是京东方的21.5寸,可惜上面的TAB点不一样,上面也是五个但是我找不到是哪个我试了几个打阻值无穷的都是不行还是白屏,没办法了看来真的是要报废了

网友(2014-05-17):
故障图也不发,图片拍的范围太小

网友(2014-03-26):
厉害, 三个字 “太厉害” 一般这样的我就给判死刑了。
高手

网友(2013-09-24):
有的是玻璃基板,那就不如你幸运了,,

网友:
换作是我,我不敢这样操作,冒着生与死的危险在操作。。呵呵。

这可是我第一次在屏的玻璃板上面飞线,当时我自己也感到提心吊胆的。

网友:
TAB是啥意思 是升压的意思吗 不过你挺厉害 屏这玩意怎么修啊 我上回看见白屏的上边量可是没有结果 怎么也没找到原因呢 不好修呢 你怎么知道的啊 我是菜鸟

网友:
确实牛B.小弟佩服啊

网友:
我只会打打逻辑板上的电压,你是怎么量到没有通到TAB IC。
上面有测试点吗?

网友:
我也飞过这个屏!!!!

网友:
真是高手啊~看来是对屏非常了解啊~真是很佩服你,向你学习

网友:
技术该项学习的了,好好的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

过讲了,我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网友:
高手如云,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两个一样的屏,我怎么试到不行

呵呵

网友:
厉害,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显示器,都和客户说报废了。。。。。。。。。

网友:
我有一个 显示器 上部3分之1   显示图像 下部黑屏   是  侧边逻辑版  坏吗   有没有办法  修  这种  问题显示器

网友:
这样也敢干佩服了。

网友:
这样飞线 对别的电路没有影响吗?

网友:
小弟万分佩服,修屏我也只会修高压和驱动板,改装LED背光之类的,维修显示面板这方面我还是只菜鸟,感谢LZ的无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修好了吗
修好了!!!!

网友:
又学了招 下次碰到也试试呵呵呵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台G95+,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高手呀,我承认我还看不懂

网友:
这也行啊??真是高手!

网友:
你是怎么测出来的啊,屏还没敢像你那样修过,说详细点,学习学学

网友:
有亮线 你的屏坏了

网友:
理论知识过硬,佩服!如果是我的话,就没法搞下去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指点,一把搞定!!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飞线 我也搞过 但最后没成功

网友:
好贴 啊,
看看了,学习
这个是不是线断了

网友:
我晕,我今天也碰到一个组装液晶电视白屏,不会修。是三星屏

网友:
这样搞的话要要跟客户事先说明白的,死马当活马医,不然碰到难缠的客户就惨了
同意楼主:
5.0
及时雨123
同意楼主:
当然事先说明白的

网友(2013-10-27):
佩服啊,高手。

网友:
速度焊接 一秒搞定

网友:
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都不敢飞线 怕搞坏屏 楼主 真佩服你

网友:
我去~~这样也行.我遇到这样屏问题的.直接就不修了.路漫漫啊..继续练吧.

网友:
楼主,焊功确实历害,我手上刚好一个这屏,差不多的故障,想了半小时还是不敢下手
同意楼主:
5.0
及时雨123
同意楼主:
呵呵,修屏胆量还是要有的

网友(2016-04-28):
呵呵,这款屏的通病我修过很多很多台,实际上故障不是纯粹的白屏,故障现象是  先白屏然后花屏过 一下就是反应慢,像慢动作一样

网友:
修过几块这种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