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61s 板载声卡、pci声卡无声

楼主(2013-09-24):
测量 7805 5v  三端稳压 3.42v 不知从何下手 求下思路

网友:
PCI没有声音,估计跟驱动关系比较大

网友A:
免驱的 撞到别的机器上可以的

网友:
电压拉低了的话先换个芯片,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免驱的 撞到别的机器上可以的

是 把板子装到别的机器上  声音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把板子装到别的机器上  声音正常吗?

声卡 撞到别的机器测试正常, 主板集成声卡关闭 测试还是不可以

网友:
这种好像跟桥有关系,一般的只有跟换主板了

网友:
把板子上的 声卡芯片 拿掉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