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后缀问题

楼主(2013-09-24):
W83627THG和DHG还有DHG-A有什么区别,能互换使用吗?哪位大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不能互换的,要找原型号的代换

网友:
可以代用! 你试下

网友:
有什么区别哪位大神说下

网友:
针脚功能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
都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
貌似不能替换的,DHG-A和DHG-P貌似可以换,主要还是得找PDF对比

网友:
找个芯片的PDF看一下  一般是原型号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