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刷啊?

楼主(2013-09-24):
怎么刷显示器程序啊?要买个编程器吗?

网友:
当然,你不买编程器  怎么刷显示器程序???     也就200左右

网友:
809  二三百左右,在网上搜搜程序,下载以后用的着

网友:
谢谢,我用笔记本不花钱就搞定了。感谢大家帮忙。我这个方法更简单,笔记本可以接两台显示器,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吧。

网友:
一般是用编程器刷,有专用刷驱动板的编程器

网友:
这个还个不真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