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幸运KILL平板。。。。

楼主(2013-09-24):
第一次修平板,到手五元素平板,不开机。。。。。。插电源头,出现几秒充电标志就没反映了,拆机测试电池3.9V正常,陆续测了几个点都有3.3V和5V的电压,后测开关无电压,开关线由于是板层穿孔走线,拆开关测,这才发现开关脚居然被搞掉焊点了,仔细看来下板子,才发现一个孔貌似开关电压连接点,测有2.5V,大胆接地触发下,丫屏亮了,后飞线至开关上,OK

网友:
恭喜。学习了,为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后,也好有个了解·

网友(2014-01-08):
怎么没图啊 学习了

网友:
我有个山寨三星的平板,开机电源指示灯有反应但是不开机,按下开关的时候喇叭有杂音,楼主能给点思路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