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D525 版号HM40-MV电流0.8无显

楼主(2013-09-24):
今天接到一台散户直接送过来的机器,以为可以黑到了,(我这里大多都是同行送修机器,很少有客户能直接拿来的,因为维修区在二楼,机器大多都被一楼搞销售的截下来了)谁知,机器刚送到我手里,客户就问多少钱可以修,如果“贵”了就不修了...... 拿到机器我就回复说先测下问题吧,没测出问题也没法给你报价。想打发客户走,客户非要在这里等。
重点讲修机过程:接通电源表,待机0.025A,触发电流0.8A多点无跳变不显,拆机裸板测试所有电感均无短路,上电测试所有电感供电正常,换内存条测试故障一样,0.8A多点电流无显,最后报故障给客户说北桥坏了,要订芯片回来到明天才可以换,客户嫌贵我就委婉的说尽量去修,能修的话成本就会低很多,经过一番商讨客户答应明天来取机。客户走后也不忙就拿起这片板来测试了下结果还是一无所获。凭经验应该是北桥,加焊北桥故障一样,拆下来重置还是一样?闲着无聊就来论坛找下资料看有人修过此类故障没,结果找到说有刷BIOS好的,就把BIOS取下来去刷,结果自己600P的编程器怎么也识别不了这个BIOS芯片(25X16AV),拿去邻居那里用他500P试下一下子成功....焊上BIOS芯片开机结果故障一样。就在这时此板的维修陷入了僵局,刚好这时同行送来一台SL400集显的机器,说客户用着用着突然蓝屏就再也开不了机了,没修过。接到手里刚拆掉C壳,你妈,这哪是没修过,公共电MOS管无,EC芯片焊了一面全是脚连脚,其他面全是悬空,此时的心情真是苦笑不得....喊小弟把同行喊过来问清楚,同行当面打电话给客户确认,客户说在其他地方修过没修好.....找到图纸点位图,补上缺件,拆掉EC......中间检测过程省略,最后判断南桥+3VSUS短路,找个IBM的南桥置球换上去OK。修完这台机器继续回到D525上面来。
        仔细想想所有供电正常,不是北桥,不是BIOS,CPU内存都换过...会是哪里问题呢,下个图纸看看吧,图纸下下来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抽根烟,拿个表在板上晃来晃去的。不经意间晃到USB上去,*脏话*,USB5V对地短路? 我怎么开始测不出来呢?看下所有USB接口都正常,并没有拔断或者短路,赶快打开图纸 发现5V是有5V_USB1_S0来的,接着找5V_USB1_S0是有U12的678三脚提供, 测试三脚对地短路,拆掉U12短路故障排除,上电测试,待机0.009,触发电流0.7-1.0-0.8显示了,但是USB的5V只有1.6V了,已经下班了马上就断电了,懒得找这个IC,直接C142(连U12的2脚和3脚)上面飞线到U12的8脚上(当时因为急着下班,一时没找到漆包线,就随便找了根线飞了下), 接上USB键盘开机测试USB可以正常使用。
最后总结前辈们的一句话,修机啊,一定要胆大心细!!
也希望同行们修机器时就像修联想G450那样先测试下USB口5V对地阻值~,以免走很多弯路。最后附上图纸和BIOS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

论坛有规定:单纯的表情、‘学习了’、‘谢谢分享’等都是灌水行为!简单说就 是回复的内容如果跟主题没有关系,对阅读者没有任何用处,就是灌水! 请理解并遵守我们的规定……谢谢

网友A:
楼主的功底很好啊,经验丰富。

网友:
是usb故障引起不跑码 开始可以先量下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USB这样飞线在插拔USB设备的时候容易引起蓝屏死机哦,最好加个电感。

网友:
这样改,如果以后别人插移动硬盘,电流够不

网友B:
PLT_RST#对地正常,但是假设就像此贴一样USB短路了,那么PLT是否还会正常发出呢?

网友:
最后结果是挺简单的,但是能找出来这个故障真的难哦,楼主厉害

网友:
这晃晃的功力也是深不可测啊!

网友:
恭喜楼主 现在USB供电为啥都要加个芯片啊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

网友:
以前也这样飞过线,但是后来客户来找了,说有时候接口不能用,后来还是换了个芯片上去。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一般到这一步我就差不多放弃了

网友:
这个要顶,有时候修板子就是瞎猫见到死耗子,乱摸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T_RST#对地正常,但是假设就像此贴一样USB短路了,那么PLT是否还会正常发出呢?

就像你说的一样PLT_RST#对地是正常的,无复位,其实做过桥之后我是有测过这些信号,帖子是昨天回去后写的,想想简单写,也就省略很多过程,主要是想让大家明白修机一定能要够心细~   我无意测到USB短路其实也就是纠结的是复位不出查不出原因。在做桥之前没测这些,靠经验直接搞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T_RST#对地正常,但是假设就像此贴一样USB短路了,那么PLT是否还会正常发出呢?

还有就是做过桥之后时钟我也查过,时钟记得没错的话基本是正常的。一直纠结的就是所有电压正常,始终正常,就是无复位,按理说U12的2脚、3脚、4脚电压都没被拉低的话复位应该是可以出来的,因为下班怕断电就没仔细去测。

网友:
现在修本 确时没什么时间去细量这些的   你这个也算特殊病例吧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维修要小心 仔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功底很好啊,经验丰富。

为什么要飞线。多难看呀,用一个铁片电感接上且不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飞线。多难看呀,用一个铁片电感接上且不更好。

这是维修人的习惯动作,用线补上方便测试,等确认解决故障了的话就会用短铁线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