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网路高手进来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2013-09-24):
问题是这样的:从别人家接了一条网线过来(有线路由分出来的),我想在家里再接上个无线路由器,供笔记本上网,请问如何设置?能否给与详细指点 感谢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你看你现在不接无线上网的IP是多少,命令IPCONFIG /ALL查看一下。
如果是192.168.1.X的网段,你就记下;如果你的无线路由器也是192.168.1.1,那先进无线路由改LAN网段为别的,比如192.168.123.1,设置好后,再进无线路由器设置,运行向导,先静态IP,设置成你先查看出来的IP,如:192.168.1.100   255.255.255.0   192.168.1.1 DNS:你们当地,你查看出来的。填进去就行了,再设置个无线路由器密码就OK了。

网友:
真的很感谢这位仁兄费心帮忙 好的我试一下 谢谢

网友:
除了上面的兄弟说的之外,记得自己的路由器WAN口要动态或者静态IP不要选PPPOE,如果上家没限制IP就直接选动态最好

网友:
桥接行吗

网友:
兄弟真是慷慨啊,最近看了下桥接,但是不会具体设置,没你说的详细明白,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