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310笔记本触发掉电 然后反复这样。,,

楼主(2013-09-24):
这机器客户说是放了几个月没用,出现的这种故障 因没有稳压电源,只能插适配器 大致判断了 拆机仔细观察 发现有一供电芯片型号OZ8291LN芯片 7脚和8脚氧化 连在了一起 查定义两脚是其中VID组合 按说如果供电正常的话 应该有高低电平 我想知道的是 VID组合两脚连在了一起 会掉电吗?谢谢

网友:
你就不能把他弄开吗??~一般是会掉电的

网友:
像那样都要拆了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