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5V下管老是烧,该怎么修?

楼主(2013-09-24):
待机5V下管老是烧,该怎么修?

网友:
黑~·不是网卡遭雷打了吧

网友:
量G级阻值,断开后级什么的,或者芯片短路

网友:
换管的时候最好是换功率大的 同时注意最好换一组
看下控制有没有空焊或断路

网友:
换管的时候最好是换功率大的 同时注意最好换一组
看下控制有没有空焊或断路
  同意

网友:
你拆掉管子测量下后继电路是不是有很小的阻值,然后根据图纸慢慢的顺下去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后继  反馈  芯片本深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下管要比上管电流大,控制芯片也要换

网友:
G教的电阻不好了 阻值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