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料号DAUM7CMB6CO REV:C 的PQ6几秒发烫至烧毁

楼主(2013-09-24):
如题,请教大师,DELL N3010的PQ6为什么开机严重发烫,只要几秒就可直接烧毁,换上新的后,D极对地500多欧,S极对地5欧,后极为显卡,请教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换新的上下管后开机在烧毁前机子能点亮)
显卡

网友:
先把供电IC跟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烧鸡试试看哪里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