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E520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25):
插上电源,电流0.1A , D95280发烫,3V测量只有1.4V , 5V只有1.8V,换D95280故障依旧,芯片可以保证是好的。去掉BIOS。待机0.016, 3V 5V 电压正常了,不触发,重新刷写BIOS,故障依旧,网卡电源接口板子都换过试了不行。有谁遇到这样的问题,帮忙指点一下。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补充一下,好像是自动触发的,电流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