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怎样把WIN7纯净版做进U盘

楼主(2013-09-25):
U盘量产失败,用UltraISO是可以做成U盘启动,但启动后到安装界面会提示缺少CD/DVD驱动。

同意13楼的回复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看看。

网友:
按照网上很好做的,电脑店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win7做进u盘要多大的优盘?

网友:
如果量产,可以做硬装~·
不能量产,那就电脑店,ghost,,,要8G  U盘

网友:
电脑店可以。我就是这个样子的,8g的就够了

网友:
U盘启动加镜像,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有回做系统,没有识别到硬盘,没注意就把xp'系统做到u盘了,

网友:
能,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没了

网友:
用ULtrISO是没问题的,选择USB-HDD模式就可以,这个和制作u盘的WINPE一个道理

网友:
用碟通把系统做进优盘里,优盘最好整八吉的

网友:
换一个好点的镜像,用UltraISO软件写入硬盘映像功能,选择u盘就可以了

网友:
U盤啟動,一般8G就夠了,有的4G就可以了,我之前一直用的就是4G的呀

网友:
简单,直接拷贝安装文件就行

网友:
新手学习了  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
重新做个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