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一个电容爆了,但是没影响使用

楼主(2013-09-25):
显卡上一个电容爆了,但是没影响使用,有必要换了吗,我手上只有容量和电压一样的,但是比这个爆了的小一眯的电容,可不要代换啊
显卡

网友:
电容耐压值一样 容量一样完全可以代换,大小不一样 是因为不同厂家或者规格不一样。

网友:
自己用的?脚焊长一点飞线吧

网友:
只要容量电压一样就可以

网友:
可以是可以~·谁说容量是厂家不同规格不一样啊~··
一般来说

网友:
不要看大小没看数值就可以,

网友:
一个不影响使用,最好是换掉。爆电容会引起死机蓝屏等问题。

网友:
早晚的事情的。呵呵。

网友:
有现在的就换吧

网友:
可以啊,,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容量和电压相等就可以代换

网友:
只要 容量 和 电压 比原来的 高 或者一样都好像可以 当然 别大太多 体积不一样 可以代用

网友:
一定要拆掉,鼓包的电容

网友:
如果不坏掉就会感觉电脑反应迟钝,就像没装显卡驱动似的,换了吧

网友:
电容耐压值大一点好些!

网友:
换一个的了。。也没有及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