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745通电0.4A掉电

楼主(2013-09-25):
上CPU通电0.4A掉电重启,瞬间测量各大电感电压正常,CPU电压也出来,脱开CPU供电芯片的PG,电流能保持在0.46A不掉电,各供电正常,CPU也有0.76V电压,HM55桥换过,EC换过,BIOS刷过,时钟换过,都是涛声依旧,郁闷,求大侠指点
cpu
芯片

网友:
把NEC大电容换了试试看

网友:
这种修法,大海捞针.

网友:
ACER 有CPU供电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机没有NEC电容的吧,HM65的桥,这机我也遇到过一台,桥我换了后用了一天又是原样,直接换板,难搞的东西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