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200通电后不预热,而且屏幕基本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25):
三星4200通电后不预热,而且屏幕基本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开机没动作,屏幕少有点变色,从哪入手查,求教

网友:
查各组电源,尤其5V是否正常

网友:
好的,谢谢,那个啥,后边的小风扇转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板坏的挺多了

网友:
把屏幕用电吹风加热一下,看有什么错误提示

网友:
有可能是屏电路。

网友:
查查加热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