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本子,暗屏维修步骤 谁知道

楼主(2013-09-25):
屏测了,没有问题   一般是哪儿出现问题??具体测试步骤,

网友:
高压板供电

网友A:
首先要看看高压上的供电有没有  第二个要考虑屏本身的问题

网友B:
LCDVCC看看有没有

网友C:
你都测量了什么,,,

网友D:
供电  开启信号  高压条  灯管 都有可能呀

网友E:
主板接口查下

网友F:
换屏 屏线  屏供电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学习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严禁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G:
先查条件,然后外接一个灯条看一一

网友:
LED的  不知道高压在哪儿~

网友:
你是指led升压板吗?具体量哪儿?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看看高压上的供电有没有  第二个要考虑屏本身的问题

LED的屏 测了没有问题, 高压具体量哪儿 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VCC看看有没有

LED的屏 不是LC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测量了什么,,,

我换了个屏~~不是屏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  开启信号  高压条  灯管 都有可能呀

我说的LED的屏怎么都看成了,Lc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接口查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屏 屏线  屏供电

屏换了,排线没有换 屏供电是测量屏线接口 吗?

网友:
LED 暗屏很少是屏的问题 一般都是 调节 和供电问题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查条件,然后外接一个灯条看一一

LED啊  LED啊~

网友:
查一下屏背灯开启信号,,,

网友:
查升压部分的主供电。开启信号。还有LED接口是不是升压到32V左右。
其实跟LCD区别不大!

网友:
升压电路在屛背部上面

网友:
灯管,高压条,供电,开启没供电也会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俺是LED屏  哥

!!! 那高压板吧,重点灯管开启信号

网友:
屏不兼容也是暗屏 换个码片就好

网友:
屏信号查查看看啊

网友:
我碰到过灯带坏的!

网友I:
这种情况  我一般先替换一张屏看看  然后 测屏接口的供电  信号   然后再看屏线  前提是线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  我一般先替换一张屏看看  然后 测屏接口的供电  信号   然后再看屏线  前提是线排除显卡的问题

你很专业  我换了张屏  发现屏没有问题 ,然后就测屏线接口 第一次测供电有 没有3.3亮起信号
第二次 开机测3.3V得时候,不知道怎么测着测着。屏一下子亮了。然后发现亮起信号也有了,亮度也有了。然后拆下来 再按·上 是了N遍,都没有问题,就装上····1了,到最后这个机子我也没有找出毛病在哪儿啊,我怀疑应给是屏街口的问题~~最后我用胶带彻底固定,搞定···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结论就是屏线和屏的接口处可能接触不好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