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自动关机

楼主(2013-09-25):
电流2a, 开机半分钟cpu很烫风扇疯转,请高手解围

网友:
要么灰堵了出风口,要么散热器导热管不导热

网友:
导热管看看 散热或者

网友:
散热问题 很好解决的啊

网友:
大部分原因是散热问题,清清灰,搞搞铜片,再不行的话就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散热搞好之后看铜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