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不跑码

楼主(2013-09-25):
V星的主板,开始的时候蓝屏,内存旁边的3个电容鼓包了,更换完后干脆不跑码了,经测量CPU供电没有,当然也就没有B16的时钟和A15复位了,电源管理是UP6206AK,经测量28脚和33脚VCC12有供电12V,18脚VCC5有5V供电,3脚EN有1.11V开启高电平,VID脚也有高低组合,是不是就可以确定芯片坏了啊,还有那些地方需要测量呢,若是自举电容坏了是不是只影响一路输出啊

网友:
这个板子长得有点像华硕~··你别不是电容装反了吧??

网友:
个人认为  还是看看你动过的地方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啊~~·你以为装反了~非爆不可吗?

网友:
小电晕电压装拔不一定会爆的 。

网友:
补充一下,电容没有装反,型号也是换得一样的,后面的线我也看了没有断的啊

网友:
现在问题是CPU供电没有出来,内存的核心SPD负载我都测了没有问题,而且内存我也打值了,应该没有短线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
把电阻都测测

网友:
是不好修啊   楼主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