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飞利浦190ew9显示器 很头疼的问题呀

楼主(2013-09-25):
飞利浦190ew9显示器  很头疼的问题呀
现象:  通电显示器一两分钟就黑屏,按开关键显示器显示一下又黑了
把一套AOC的 驱动板和电源板换上正常。 原机的电源板没有鼓电容,不知道那的问题呀!!
高手给一点一下吧   那的问题呀???!    高手快来呀!!!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老化了,换高压板试试呗。当然也要测一下灯管。,看是否漏电。实在不行也可以换一下电源板上的50V小电容

网友:
没试试看灯管吗?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试

网友:
灯管是好的   我现在也怀疑是 高压板的问题  没有替换的  没法呀

网友:
直接拆开焊灯管吧。

网友:
灯管没问题,一般是高压板的问题 去买个通用的高压板  改装一下吧  很简单的  通用的高压板也很便宜  10元到15元,可以多买几个  实惠方便还省时间

网友:
换灯管试试

网友:
网上订了一个原装的 电源板子按上去还是那样 我好郁闷呀  呜呜

网友A:
电源板是不是一体板?
如果不是,查高压板的高压电容。
如果是一体板,测灯管电流,灯管老化一体板检测电流过高保护,或外接灯管测试。

网友:
是不是群创的屏,群创的屏就换灯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是不是一体板?  如果不是,查高压板的高压电容。  如果是一体板,测灯管电流,灯管老化一体板检测电 ...

按键漏电。 把按键全部更换就好了

网友:
190EW9应该是灯管的事,这个显示器灯管出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
我帮别人维修过一个显示器,有时候是10多分钟就黑屏,要拔掉电源线插上,不久又是上述现象,后来换了个驱动板就没问题了。所以建议你看看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