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不触发

楼主(2013-09-25):
最近发现很多联想不触发的问题,都难以解决~·反正我是遇到好几块,最后没辙,IO是NUVOTON,这种IO以前没见过。。。。。
上次那块我是换了南桥的,没好~·想来是它的问题了~··
手上又有一块IH61M,不触发~·看来是通病~···
有没有已经解决了的~··把经验分享一下,,谢咯~

网友:
最好是测下电路,最好能找到准确的数据表明是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触发 那个信号没有? 查了吗

网友(2013-10-27):
回帖,顶贴

小宋江 -4 严禁灌水
□大□东 -5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