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3-09-25):
东芝笔记本,机器第一次开启,刚启动到windows进度画面,就掉电。然后再开机可以进去windows。使用一段时间后会突然掉电,请问各位师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最好给本人一些检查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
先查是否过热引起的

网友:
预热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最好给本人讲一下检查的顺序

网友:
三五产品,东芝什么机型都不说,让大家猜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先干掉再说

网友:
现在在上班,晚上回家之后我把机器型号报给大家是在日本市场销售的笔记本

网友:
东芝就是容易出现一些烂问题  ,修都不好修

网友:
笔记本型号:东芝 Dynabook Satellite TXW/69CW

网友:
显卡,内存,北桥,系统,都有可能

网友:
CPU背面有没有大电容啊,有就换掉!~

网友:
楼主可能不是搞维修的哦

网友:
用电池也会掉电吗?CPU滤波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拆开键盘看看CPU背上有没有背一个很大个的东西,有的话直接用4个330UF的电容代换就好了,最好是有示波器,打下CPU电感看下有没有杂波。

网友:
电池已经坏了,不能充电了

网友:
按六楼的看看,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东芝好些机器都有NEC 不知道这个有不有

网友:
在NEC大电容后面加两个330的电容。。。。

网友:
百分之九十可以好

网友:
看看NEC大电容啊。。这种先换

网友:
进系统掉电,有时不开机,基本上就是大电容问题

网友:
大电容出的问题吧 拆了 换6个330的有极电容就OK啦 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