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通病是什么???

楼主(2013-09-25):
三星S22A330BW通病
通病

网友:
屏幕有显示LOGO。但是连接VGA时,就黑屏。

网友:
擦个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三星SA330就是这个通病

网友:
通病好修,但如果不是通病,只要按思路修就可以

网友:
三星的好多是程序不行的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三星S19A330 S22A330 红韵系列的通病都是程序性黑屏。刷驱动板固件解决

网友:
三星通病 多数是程序和按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