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8sp维修一例

楼主(2013-09-25):
下雨木事,拆开电源,发现保险木有烧,副电源开关管三脚都短路,型号是c3866。用5027换。想到木有烧保险直接测量300v电容木有短路后就换了整流桥。

下一步就是检查开关管三脚周边元件了。乖乖c1815烧得只剩下一只脚了,c945代。交流反馈100欧电阻黑了,二极管4148短路,接光电耦合的51欧电阻烧断.

换完以上之后对板子上木有拆的二极管测量都无短路后第一次通电,木有5vsb,测量300v正常,二电容各一半正常。这时知道还有坏的木有查出来咧,查了哈启动电阻二个220k正常啊,休息哈子,想哈子,看看板子发现有个电阻烧黑了一半,走线知道是发射极负反馈电阻33欧,确实坏了。

第二次通电,哇塞5vsb来了,pson有3.6v,对地短,风扇转了,耶,主电源电压都正常,欧耶,装二顆螺丝接主板,开不了,*脏话*,心想还有问题,5vsb电压只有2.7v,接负载有压降,那这还有问题。

又休息休息。

看看板子还有个瓷片电容木有拆下来量,拆吧,尼玛短路,走线这个电容是给光耦供电滤波的,正好和开关管正反馈是一路过来的,这会影响基极电压,

第三次通电,5vsb3.7v.比上次高了1v但还不对。

查输出tl431及周边6.2v稳压管和电阻二极管等都ok。心想木有查的了,查完了整个副电源部分,

放弃,晚上了睡觉。

第二天一早,想放弃但又不甘心啦,该查的都查了,有的直接换了,我扒了扒换下来的坏件,一百欧的电阻我是用120换的,画个图看看,这个电阻是基集正反馈,心想20欧这一点有问题吗?又想但是从比例来说已经多了20%,会影响开关管导通时间,又到处找个100的装上。

第四次通电,正常,接主板木有接cpu供电那四脚,电压都正常,心想再不会有问题吧,再把cpu供电接好,尼玛,转一哈停一哈,转一哈停一哈,难道这是传说中的带不起负载?

这个电源烧的这么厉害竟然木有烧保险,是么样坏的咧?如果有高压进来那主功率管要不要换到试哈?搞吧,又拆,不想上街,找二个13007换13009.试哈带说。竟然拆了就把主功率管周边都量量测测。

第五次通电问题依旧,吃中饭,

休息哈子,划不来,一个电源买才二三十,用了一天半还木有修好。又不甘心,矛盾啊!接到搞哈,

3.3v,5v,12v单独加负载,都正常。

5vsb电压在跳动,4.6v,4.7v,5.0v,这是什么情况,494的12脚电压跳动,13.14.15电压稳定。这尼玛根本不是带不动负载,也不需要怀疑494及其周边了,是副电源还有问题。

头一天发射极33欧对地电阻我换成了47欧,难到这一点就有问题?这是负反馈,保护开关管的,又想想这和基极道理一样会影响开关管导通时间的,只有换了试了才知道。Ok!

再不知道是第多少次通电了,反正都正常了。

总结就是长城电源带不动负载这种现象时不一定是主电源故障,还要查查副电源,开机后5vsb供电不稳定导致主板开机后一些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主板触发电路又是开机状态,所以就出现转一哈停就的现象。
     我自己画的图没有传,传上来的这张是网上搜索的,画的比较工整。

网友:
楼主图纸画的很好,很清晰。学习。

网友(点评):
这个图不是我画的,我画了图没有整理,没有这好。

网友:
跑出来的电咱画得挺好的最重要的是修好了

网友:
典型的软启动故障,导致5VSB乱跳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
骡子搞成马价钱呐!维修界的纯爷们!!!哈。。。学习了!

网友:
如果维修时再仔细些,就不用花多这么多的时间了,学楼上的说法“骡子搞成马价钱”了

网友:
楼主满厉害的,不过你把反馈电阻的阻值换成不一样的,比原来的大了,反馈电压会变大导致调整管导通增强,开关管基极电压减小,输出电压下降,带不动负载。这种反馈电路的元件,一定要相同的阻值的,走了冤枉路。但是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以后一定要仔细点了

网友:
修电源电路时最复杂的   LZ是高手啊

网友A(2015-10-28):
楼主换的E极电阻33欧太大了,应该在1-10欧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的E极电阻33欧太大了,应该在1-10欧差不多....

E极电阻 是不是限流电阻 1-10欧 啊
怪不得 按修的杂牌电源 限流电阻 一般1.5欧 按换的 4.7欧 也可以用的呢
有没有 功率要求呢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发射极原来是3.3欧,换成33欧还能工作我还是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