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R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3-09-25):
ASUS K42JR 2.0 自动上电到0.68A,所有供电全正常产生,PM PWROK正常,下一步DRAMPWRGD仅0.1V,
不往下走了从头至尾又测了一遍所有供电,时钟,全正常,PCH外围的所有条件也测过了,正常,怀疑PCH HM55本身不良,换一全新的后,现象完全一样,再次依照时序测,发现一插适配器自动上电,但是PCH并没有抬高SUSC#和SUSB#,但是EC 却自动抬高SUSC_EC#,SUSB_EC#,之后所有供电时钟全产生。按开关,PWR_SW#有跳变,但PM_PWRBTN#没反应,无论按多久,关不了机。考虑时序错误,试刷BIOS,仍依旧,又换一个EC,还没解决。特此求助,望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我也遇见一个换的南桥好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换南桥吧!我的就是换了好的

网友B:
我有个也是换南桥  换了之后断电  需要刷合成的BIOS才不断电

网友:
这款机子换桥之后,要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也是换南桥  换了之后断电  需要刷合成的BIOS才不断电

兄弟,把你的合成的BIOS给我传一份,QQ:195701520

网友:
我手上现在有个一样的问题,是否也换南桥呢

网友:
我的没有解决,让客户换板了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C(2013-10-29):
兄台CPU是I几的?如果是I7的你换个I5.I3的试试应该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CPU是I几的?如果是I7的你换个I5.I3的试试应该能点亮

原来是I3,换过CPU依旧。

网友:
这个机器 的HM55 很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一个换的南桥好     你可以试试

换个南桥吧,南桥坏了

网友D:
呵呵  换什么都没用的  我这台还在这里     你试试把cpu控制芯片吹一下 应该能显示   但是还是会坏    我的板还在手上

网友:
楼主,你的修好了吗?我的和你的现象差不多,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插电自动上电,到0.68A,也是和你说的一样PM PWROK正常,下一步H_DRAM_PWRGD没有电压,但是只要常按开关键,就会反复的重启掉电,怎么也关不了机,不上CPU,插电到0.25A,也是按一下开关,反复掉电重启,关不了机,HM55的桥,冰凉的,没有工作,EC,桥,BIOS,都换过,不知道什么问题啦,搞了两天了!各位兄弟,有方法没有啊?H_DRAM_PWRGD这个信号,是3K,和1K分压的,1.5V正常,我强制加电压,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换什么都没用的  我这台还在这里     你试试把cpu控制芯片吹一下 应该能显示   但是还是会坏    我的 ...

CPU供电芯片,我也用风枪吹啦,没有效果!你的现象给我的一样吗?

网友:
补充一下,版号是K42JR,内存帖纸是K42JK

网友:
这机器问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