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开机温度77度求解

楼主(2013-09-25):
技嘉M61PME-S2出现开机主板温度显示77度运行电影升到82度。手模各芯片温度正常,换个CUP刷过BIOS都无效,求解

网友:
软件也有出错的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这个不要紧,,没关系的~·就算真的能泡面也没关系~·能用就行

网友A:
只要可以正常工作不重启不死机就没事

网友B:
我也见过主板温度高,后来感觉没地方烫就没管它,好像第二次测得时候它就好了!

网友:
我有块华硕的板,BIOS温度显示有70多度,过一会就自动关机掉电,拿到华硕维修站,返厂了3次都没弄好。后来给我换板了,也不知道是神女问题。。

网友:
测温二极管有问题,手摸不热,不管他

网友:
现在的主板很多都是很热的

网友:
温控们的问题

网友C:
换I/O吧!记得有一只脚是温度控制的。

网友:
有可能是虚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可以正常工作不重启不死机就没事

能正常用,但用户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见过主板温度高,后来感觉没地方烫就没管它,好像第二次测得时候它就好了!

都试过N次了,问题在主板,但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I/O吧!记得有一只脚是温度控制的。

回头看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io,应该是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