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6A不加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3-09-25):
      接同行机器E46A  待机电流0.02 触发0.03掉电。拆机测试有3.3V 5V ,在论坛下了份图纸 看了一下时序 测试+15v拉低 PR208只有3.8V。故障肯定就在+15V这里 。断开PR208   +15V出来了    正好手里有一片E46A的好板 量了一下PR208 对地阻值 为1135   故障板的为705,明显故障板有点短路。
打开E46A点位图  找+15V线路  附上图纸   大家看一下。
图上红色显示的都是与之相连的元件,   用热风枪一一断开,   我是取一个量一下对地阻值 , 一直都取下来了, 对地居然还有阻值。肯定是PCB内部短路了,  要是在工厂直接原材不良,就算是修出来了,PCB厂家要赔钱给代工厂。咱自己开店肯定是以修好机器为目的啊,  直接舍弃主板上的这一线路,自己飞跟线把这些元件连起来。 幸好元件不是很多。继续上图

全部飞好线加电触 开机正常。至此维修结束。第一次写维修经过  写的不好 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自己顶一下  以后有经典故障再于大家分享

网友:
联系的板子其实都挺好修的

网友:
楼主是把那个电阻断开后连得线吧,,不简单啊楼主。。顶一下

网友:
技术过硬,点位图很难找啊,楼主贡献一份吧

网友:
不错哦~~~但是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把相连的点都没有焊接到焊盘上~~直接飞线连上就OK了吧~~如果没点位图估计很难找

网友:
点位图咱论坛里就有

网友:
技术太牛了了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个同样故障的 也是板层短路导致15V拉低的 飞线解决 莫非是通病?

网友:
厉害啊,能找到图幸运哦

网友(2013-11-08):
看了论坛这机型几个贴子都是+15V故障,都是高手呀,一下子就锁定了故障点。没有盲目动手,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楼主的技术非常的好,值得领教。

网友:
我要图纸啊
我找不到啊
可以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
楼主很强大啊,以前也遇到过dell的的主板微短路的,只有图纸,找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e46a刚修了一台  是个电压问题

网友:
3Vsus电压没 出来

网友:
图纸,楼主与大家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