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加电掉电

楼主(2013-09-25):
请教师傅们笔记本加一点点电维修思路。

网友:
导致开机掉电的问题很多,缺电压,后继短路。信号不全,都有可能,具体地看什么机器什么板子,

网友:
如果电压都有了还是加电加一点点呢?

网友A:
电流到多少了开始掉电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到多少了开始掉电的呀

数字可调电源在0.555左右,各电感上的电压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数字可调电源在0.555左右,各电感上的电压都有

0.55了应该在CPU ,电压有了首先查一下CPU供电芯片及各个条件,以前修到过,CPU电压出来又没了,就会掉电,CPU电压如果正常了 ,那就查CPU条件,整板的时钟和复位

网友:
刚才说的CPU电压出来又没了,意思是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电压全齐的情况下,优先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55了应该在CPU ,电压有了首先查一下CPU供电芯片及各个条件,以前修到过,CPU电压出来又没了,就会掉电 ...

一款老的HP,cpu供电管理芯片换过新的,用诊断卡,卡上有一个灯没亮是复位?复位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款老的HP,cpu供电管理芯片换过新的,用诊断卡,卡上有一个灯没亮是复位?复位怎么查?

复位是信号,和时钟一样是主板最重要的信号必须要有,这个怎么查一时很难说清哦,硬盘,南北桥,CPU都要复位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会时序不,根据时序查

网友:
0.5应该电压还没出全。导致开机掉电的问题很多,缺电压,后继短路。信号不全,都有可能,具体地看什么机器什么板子,

网友:
转换电路 或者电源好信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