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专用WIN7系统64;32位旗舰版下载(已激活)2013.9.25

楼主(2013-09-25):
请抄下地址到您电脑地址栏上下载

惠普笔记本&台式机专用系统 Ghost Win7 Sp1 64位旗舰版 v2013.09
========================================

=======================
三、安装说明
下载ISO光盘镜像后要先校验MD5以确保完整性,刻录时选择中速。请尽量选择优质的CDR刻录盘。  如直接使用ISO镜像可用UltraISO打开或用虚拟光驱加载,也可以用WINRAR7ZHaoZIP等工具解压。
、光盘安装:
  用刻录软件,选择 映像刻录 方式来刻录ISO文件,刻录前请先校验一下文件的准确性,刻录速度推荐24X
  BIOS中设置光驱启动,选择第一项即可自动安装到硬盘第一分区。有隐藏分区的品牌机建议手动安装。
2、硬盘安装:
  如已刻录光盘,在WINDOWS下双击光盘自动播放程序,选择安装WINDOWS”即可。
  如未刻录光盘,在WINDOWS下使用虚拟光驱加载ISO光盘镜像,双击光盘自动播放程序,选择安装WINDOWS”
提示:安装前请务必备份好原系统的重要数据。建议提前转移个人资料并备份硬件驱动。
3PE下安装:

启动进入PE,运行桌面上的"安装C"即可启动GHOST32进行镜像安装。
=======================
四、系统优化
1、默认Administrator账号无密码,建议设置密码。
2、无需对系统进行优化。
3、宽带ADSL拨号用户,为本地连接设置固定IP地址。
4、如不使用打印机,关闭后台打印服务可有效节省内存占用。
5、在设备管理器“IDE ATA/ATAPI 控制器中,将主要和次要 IDE 通道高级设置里的设备类型里可以选择无的都设置成无,启动时将不检测未使用的IDE通道。
=======================
五、常见问题
问:GHOST复制文件过程中出现A:\GHOSTERR.TXT错误!
  解答:这是Ghost软件复制数据的过程中读写出错,就弹出一个对话框,大意是保存出错信息到A盘里。既然是读写出错,那直接原因就是光盘不好读,或者是光驱不好用。这是最普遍的情况,换张光盘或换个光驱再试,一般就OK
文件名:HP_GhostWin7_64_201309.iso
大小:
MD5
4E9F809A0387CDD189794B883D07FED1
SHA-1
15EC27A677A955FA33D49C71335E64AC3F5E1E06
CRC3282178CBB

网友:
不是纯净的

网友:
还不错 下一个试试

网友:
好不好用呢~~~~有谁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