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怎么个情况

楼主(2013-09-25):
显示器,白屏。换完屏线还是白屏,,,晕了

网友:
量一下屏供电有没有,要是没有屏供电,查一下屏供电电路上的管子有没有烧掉,要是烧掉了,最好量一下屏逻辑板上的屏供电电路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试看,再用楼上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