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奇怪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13-09-25):
手上一块GA-M61VME-S2主板 1117很烫,但是网卡,IO都拆掉了,A14南桥阻值有400多点,诊断卡3.3V灯正常亮,原因是触发不了,我才拆那么多东西的,但是117中间对地短路把1117换了还是一样,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高难度,希望楼主解决问题,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
等待大神   这个没搞过

网友:
luozhuweiw

Rngon -10 严禁灌水

网友:
1117后级有没有电解电容短路呀

网友:
大哥~~~不触发~~你怎么不检修开机电路呢~~~南桥的工作条件,开关的电压有吗~~~是IO触发的吗

网友:
楼主这不是在乱拆吗  那元件发烫你跑下线不得了吗  干嘛要去拆IO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可我跑线就找不到后级到那了,当然技术差我明了。但是没图纸真不好跑。不过后来发现待机时南桥也烫立马就扔到废料堆了!

网友:
桥挂的多。。那个Q73是产生1.2VSB的

网友:
求大神        学经验的

Rngon -6 淡定

网友:
一节一节的断!大电流

网友:
肯定后接有短路,烧机大法看看哪里发烫

网友:
这种问题我可遇到过南桥坏了,执桥解决

网友:
桥短路了

网友:
可是、拆网卡芯片有关系么

网友:
1117中间本来就是接地的吧。。。

网友:
不用轻易拆很多东西,只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麻烦,没有思路的话先上论坛里找找维修思路,待机下工作条件都正常码,技嘉的一般是专用的芯片管理开机.

网友:
你这个1117好像不是产生3VSB待机电压的吧,你好好跑跑线路,看看是哪短了,也可以强制通电,看哪发烫,就是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