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电源300V下降

楼主(2013-09-25):
一个御轩380的电源,采用SDC2921芯片主控,待机下查了下主供电0V,测量变压器初级300V 一直往下降,大电容均压后都是155不会变化,求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大电容好的吗

网友:
大电容均压后都是155不会变化 应该说明是好的

网友:
大电容要是没稳定的155V才是不正常,现在的电压是正常的,楼主应该检查有没有待机(紫色线)5V和绿线电压,如果有短接绿地芯片各脚电压有没变化。发帖子也要把故障讲述清楚一点

网友:
请问下雷大 SDC2921 没有12V 一般是找变压器还是那? 绿线有5V的,短接绿黑没有反应 风扇不转

网友A:
SDC2921的13是VCC电源脚,工作电压5V(不是12V!),其7、8脚为脉冲输出,相连的三极管就是推动管。4脚电压大于1.25V时, 7、8脚输出截止,PG输出低电平。 检查13脚电压,7、8脚看短接绿地前后电压有无变化,有变化则查推动三极管是否正常,4脚电压在短接后是否低于1.25V

网友B:
芯片的主供电时0v,说明辅助变压器没有工作,查辅助变压器的自激振荡部分,待机电路,即旁边的小变压器与之相连的三极管(装在散热片上的)从这里入手去查这部分的电路。这里的电路是插上市电就有5vsb的(紫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主供电时0v,说明辅助变压器没有工作,查辅助变压器的自激振荡部分,待机电路,即旁边的小变压器与之相 ...

感谢你的提醒,我是新手,明天就从这里下手

网友:
多亏了这些热心朋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DC2921的13是VCC电源脚,工作电压5V(不是12V!),其7、8脚为脉冲输出,相连的三极管就是推动管。4脚电压大 ...

还是要请教雷大 ,早上起来测试了 绿黑 紫黑都是有5V的 , 是不是说明待机跟辅助电路是好的?SDC2921的5V也有了 ,4脚现在电压0.8V  ,是没进入保护模式对吧。  短接绿黑后 ,测得8脚电压从1.25V降到0.8V   但还是没电压输出 7.8脚直连的有两个小三极管
要是坏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输出了?

网友C:
先按照5楼的检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按照5楼的检查看。

现在绿紫5V都有了,短接绿黑 SDC2921的7和8脚也有压降 1.25-0.8  四脚也是0.8,按雷大的思路果然查出有个小三级管被反向击穿了,用同型的换上后,短接绿黑依然无反应,接着应该怎么办

网友(点评):
按以往的经验,单个推动三极管坏了后,主开关管很容易损坏,同时限流电阻、小电解多数也一齐“阵亡”了

网友:
先测辅助部分,估计是那里坏了,尤其是辅助管,启动电阻等电路

网友:
推动三极管并联的开关二极管4148有没检查,如果推动管的C极电压输出正常(最好把短接前后的数值发上来),那么就要检查主开关及其电路元件了(开关管、50V的加速小电解电容、限流小电阻、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绿紫5V都有了,短接绿黑 SDC2921的7和8脚也有压降 1.25-0.8  四脚也是0.8,按雷大的思路果然查出有个 ...

查该三极管的周边元件性能和功率管性能先。

网友:
功率管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