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I/SI的问题

楼主(2013-09-25):
这块主板,故障现象为不跑码,其他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短接开关触发上电一段时间后,手摸两桥感觉到热,u也感觉到温度是,在重启就跑吗正常了。u座已加汗,无果,求大神指点。
华硕

网友:
感觉是芯片(南桥)或电容

网友:
我也怀疑南桥,明个加焊

网友:
检查一下南桥 的晶振,和谐振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