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点不亮

楼主(2013-09-25):
今天看了这台机子、联想Z60 N11M-GE2-S-B1 版号DALL7AMB6E0   发现开机电流1.5掉到1.3 不良。。就先刷BIOS。   加焊显卡也一样。。最后把显卡拆了。。 能亮机 说明显卡问题。。 发现不装显卡能亮 不过卡LOGO  所以 我料板拆了一片  装上OK了

网友:
刚好 拿来试试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看不懂!

网友:
是bios问题了对吧?

网友:
换显卡吗 、、、、

网友:
还是刷BIOS哈

网友:
也是一个好的经验。

网友:
刷BIOS 还是换显卡,虽只写了几个字,但操作过程,也很漫长吧.

网友:
显卡问题?我忘记有没有修显卡了,我的问题也是卡LOGE,但维修过程都是换的南桥,但老是返修。

网友:
这个BIOS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恩,显卡坏的也不少,供电问题也不少.这个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