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华硕k40 的通病

楼主(2013-09-25):
   最近碰到好几台华硕k40的机器,都是不亮机,电流不到2a,跳动了一次不动了,都是加焊北桥OK,碰到amd芯片组的此类机器,主要看电状态,不到2A的话百分之八十都是北桥的事,加焊或重植,要是电流能跑到2A多且有跳变两次以上,就要虑显卡的事了,具体情具体分析,不要想当然,上去就去做显卡或北桥,有时反而扩大故障走弯路,当然了此类机器的cpu  也应考虑到,不过多半是北桥虚焊引起的。这类机器亮机电流较大,达到3A。

网友:
intel的点亮不是0.几到1.几吗~·AMD怎么这么高??~

网友:
AMD的电流本来就比较大,不然他的发热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
LZ分析的有道理,做事要小心,别一上来就动桥或者显卡。

网友:
看到这机器开机无显CPU一换不行直接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