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1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3-09-25):
修一个A40J的机器,主板板号是K42JR 4.1,内存条绿贴纸是K42JY。
现象是插电源0.12-》0.03->0.009,这个待机是正常的。3V和5V也是正常的。
按下开机键,电流从0.009略微上升到0.011.反复上电测试都一样的症状。
扫地雷的看EC条件,发现PM_RSMRST#这个信号的电压是1.2V,感觉不对,按图纸找到排阻RN2244,拆掉电压恢复到3.3V,因为找不到1K的排阻,就找到另一个10K的装上去OK,次次开机正常。

网友:
给南桥的信号拉低了,

网友:
师傅好厉害啊 !

网友:
顶  楼主真厉害 。最好把开机这方面的知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就是不会修开机电路。

网友A:
这个有啥技术的,都是扫地雷而已,摸的多了,大概一些电压参数都会有数的

网友(2014-07-23):
我刚好一台跟楼主一样,这也是通病了,

网友(2014-06-18):
楼主这是秒杀啊

网友:
不算秒杀,也花了不少时间的

网友:
时序熟悉修什么都简单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系列机器不触发的多

网友:
这个机子不时通病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啥技术的,都是扫地雷而已,摸的多了,大概一些电压参数都会有数的

首先得会吧 不会的话再摸也不懂啊 楼主技术还是挺牛逼的

网友:
这个技术还是值得肯定的,不然不会那么快

网友:
手里有一台一样的  放电自动触发  能亮机  关机后就不能触发

网友:
LZ有图纸或者点位没   上传份  不胜感激